电路中有高速逻辑器件时,最大布线长度为多大?有规则么?

楼主(2021-02-09):
电路中有高速逻辑器件时,最大布线长度为多大?有规则么?

网友:
这个就只能尽量离得近吧

网友:
只能说尽量近,感觉

网友:
    布线不怕长,就怕不对称或者有比较大的差,这样容易因为时延造成错误的逻辑。

网友:
    最长长度具体看主芯片的指导手册

网友:
    当然是有规范的,看主芯片的设计规范,不同频率的总线长度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