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5G通信的两大挑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1-02-09):
5G无处不在,从电子制造商到消费者,都希望能够拥有比以往更精确、更快地传输更多数据的能力。5G技术最直接的应用是在基站上,这些基站将为固定无线接入发送信号。5G基站利用毫米波范围,那里有大量的带宽可用。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对高带宽的支持以及基于5G基础架构系统提供的更低延迟等要求都将设备推向最高性能。

由于5G结构及天线等的变化,AAU相对于4G方案的主要变化之一是散热等模块的升级。温度控制好,不仅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还会降低设备功耗。

5G基站使用多输入输出天线来促进空间复用。这意味着天线直接向用户发送信号,避免了常见的蜂窝网络过载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需要大量天线——毫米波多输入输出阵列通常使用64或128个元件。每个元件都需要自己的功率放大器模数转换器,所有这些都在一个非常紧凑的空间内,这些紧密封装的电子设备产生大量热量,因此强大的散热系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主动散热受限的室外环境中。

热界面材料成为5G可靠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用来来连接热的集成电路和冷却元件。

芯片(发热源)—界面材料—导热结构件—内部空气—外壳—外部环境

但是如果散热元件离天线太近,本身就会引起电磁干扰问题,需要使用导热吸波材料。或使用尽量厚的导热硅胶片,让天线远离电磁干扰敏感元件,同时确保有足够的导热性。高速电子设备集成度升高,日益复杂的电磁环境使得电子设备饱受电磁干扰的影响。如何有效利用电磁信号传播,同时抑制有害的电磁辐射,进而实现“兼容并蓄”,成为通信技术发展革新的一项重要挑战。

在大型天线矩阵的情况下,传统屏蔽方式很难满足毫米波的需求。可以使用高频毫米波吸收材料来增加抗干扰性。

其他常用的电磁屏蔽材料包括导电胶、导电橡胶、导电布、导电泡棉、金属丝网等。基站外壳一般是铝合金压铸件,为了实现整体的电磁辐射防护,需要在接缝处用导电硅胶条连接。使铝合金基站壳体形成一个连续的导电体,从而防止电磁波泄漏造成辐射。除了对基站壳体进行整体屏蔽以外,基站内部也需要对电子元器件进行局部的电磁屏蔽处理,以防止信号的相互干扰。

FIP点胶工艺可以精准地将导电胶涂在所需部位(工艺简单,可以在复杂表面成型,材料利用率高),非常适合基站设备的局部电磁防护。

5G的工作频率更高,需要在更小、更紧凑的空间中放置更多高功率电子设备。因此,产生了与电磁干扰和热量相关的重叠挑战,鑫澈电子能帮助您有效解决散热和电磁干扰问题,生产可靠的硬件。

网友:
    1、说了一大堆,不知所云。
    2、5G的mm波传输、整机结构设计、天线、散热、屏蔽等等都不是问题,早都以及解决。
    3、现在面临的压力是AAU整机功耗问题,注意并不是相比较于4G  RRU,5G  AAU效率低。5G  AAU每单位频率效率是提高了的,只不过是5G  工作频谱带宽很宽,需要更大的功率。导致最直接的问题是运营商电费压力很大,甚至原来4G  RRU站点没有预留足够的功率,导致5G建设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