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atlab如何求一个矩阵的转置矩阵?

楼主(2021-02-09):
    请问一下Matlab如何求一个矩阵的转置矩阵?

网友:
    矩阵的转置,上大学的时候还时间操作过,但是忘记了

网友:
    从网上找了这么一段:
    >> a=rand(3)
    a =
        0.8147    0.9134    0.2785
    0.9058    0.6324    0.5469
    0.1270    0.0975    0.9575
    >> b=a'
    b =
    0.8147    0.9058    0.1270
        0.9134    0.6324    0.0975
        0.2785    0.5469    0.9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