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一旦加射频信号瞬间就闪蓝光 烧了 请教各位同行? 谢谢了!

楼主(2021-02-09):
功率放大器一旦加射频信号瞬间就闪蓝光 烧了请教各位同行?谢谢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能是设计问题也可能是操作问题,特别射频外界条件也会对其有影响,原因更是有千万种,你这让人怎么猜?

网友:
测一下电流

网友:
是不是由静态加载射频信号进行放大时,相对于PA来说,瞬时变化率太大而产生了很大的放大电流而把PA给烧的呀,你用高速电源看看,峰值电流。

网友:
1、先确认按顺序上电后,电流是否正常,和datasheet推荐电流比较。确定电流正常后,再准备加RF信号。2、初步定为有自激现象,你链路增益多少?你是哪个放大器烧坏,先给这个放大器正常加电流,电流正常后,只单独给这个放大器加RF信号,是否烧坏。如果只是这个放大器烧坏,具体分析这个放大器。
    3、怎么判断是否有自激现象?链路输入端口接50R负载,输出接一个衰减器,衰减器后再输入频谱仪,频谱仪带宽设置较宽,比如你工作频段是2G,则频谱仪设置0.5G-6G,观察频谱仪是否有尖峰,如果有尖峰,则链路有自激现象。
4、单独一级放大器是否有自激也可用如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