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S参数曲线显示求解的频点在哪设置

楼主(2021-02-09):
HFSS S参数曲线显示求解的频点在哪设置

网友A:
(1)天線: 共振頻率點(S11)
(2)Signal integrity: VNA 或是 高速示波器最大頻寬的頻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天線: 共振頻率點(S11)
(2)Signal integrity: VNA 或是 高速示波器最大頻寬的頻率點

别答非所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