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NRF51822和NRF52832对比

楼主(2021-02-09):
nRF52832协议是2.4g私有协议蓝牙5.0,在协议方面可以兼容nRF51822(NRF51822是2.4g私有协议蓝牙4.0)
NRF52832的falsh是512k ram是64k,nrf51822的flash是256k ram是32k,相对nrf51822在内存方面NRF52832还比较占优势的。而且目前在成本方面NRF52832的成本比nrf51822的成本还要更低一点。下面详细介绍下这两颗型号的具体特性
nRF51822 是功能强大、高灵活性的多协议 SoC,非常适用于 Bluetooth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Y~0W11Z$S%S$`5RT73%X6%J.png 低功耗和 2.4GHz 超低功耗无线应用。 nRF51822 基于配备256kB flash + 16kB RAM 的 32 位 ARM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Y~0W11Z$S%S$`5RT73%X6%J.png Cortex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D41FVA2GN7OA2X26ICDLK9.png M0 CPU 而构建。 嵌入式 2.4GHz 收发器支持蓝牙低功耗及 2.4GHz 操作,其中2.4GHz 模式与 Nordic SeMIConductor 的 nRF24L 系列产品无线兼容。
nRF51822 还具备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周边产品,可以在无需 CPU 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可编程周边产品互联 (PPI) 系统进行互动。 灵活的31 引脚 GPIO 映射方案可使 I/O(例如串行接口、PWM 和正弦解调器)根据 PCB 需求指示映射到任何设备引脚。 这可实现完全的设计灵活性及引脚位置和功能。
nRF51822 支持 S110 蓝牙低功耗协议堆栈及 2.4GHz 协议堆栈(包括 Gazell),这两种协议堆栈在 nRF518 软件开发套件中均免费提供。nRF51822 需要单独供电,如果供电范围在 1.8-3.6V 之间,用户可选择使用芯片上的线性整流器,如果供电范围在 2.1-3.6V 之间,可以选择直流 1.8V 模式和芯片上的 DCDC 变压器。DC-DC 变压器的使用可在工作期间动态控制,并使 nRF51822 工作期间的射频峰值电流低于 10 mA @ 3V 供电 (TX @ 0 dBm & RX)。
nRF51822 具有 6x6mm 48 引脚 QFN 封装和 3.5x3.8mm 64 球形晶片水平芯片级封装 (WLCSP)。
nRF51822 提供 256k 或 128kB Flash 容量的不同版本。
RF52832 SoC是一款功能强大,高度灵活的超低功耗多协议SoC,非常适合低功耗蓝牙,ant和2.4GHz超低功耗无线应用。它和普通的单片机如51、STM32等最大的不同就是内部集成了2.4GHz无线电收发器片内外设,由于集成了2.4GHz无线电收发器使它能够支持相关的无线通信协议比如低功耗蓝牙,ANT等。

  • 带有浮点运算单元的ARM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Y~0W11Z$S%S$`5RT73%X6%J.png Cortex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Y~0W11Z$S%S$`5RT73%X6%J.png-M4 32位处理器,工作频率64MHz
  • 从FLASH运行程序EEMBC[1]CoreMark跑分为215
  • 从FLASH运行程序电流消耗为 58 μA/MHz
  • 从RAM运行程序电流消耗为 51.6 μA/MHz
  • 数据观察点和跟踪(DWT),嵌入式跟踪宏单元(ETM)和仪表跟踪宏单元(ITM)
  • 串行线调试(SWD)
  • 2.4 GHz 无线电收发器
  • 在低功耗蓝牙模式下拥有 -96 dBm 灵敏度
  • 在低功耗蓝牙模式下支持数据传输速率:1 Mbps,2 Mbps
  • -20至+4 dBm TX功率,可以4 dB步进配置
  • 集成片内巴伦(单端RF)[2]
  • 发送数据时的峰值电流为 5.3 mA(0 dBm)
  • 接收数据时的峰值电流为 5.4 mA
  • RSSI (1 dB 分辨率)[3]
  • 灵活的电源管理
  • 1.7 V–3.6 V 供电电压
  • 全自动 LDO[4] 和 DC / DC 稳压器系统[5]
  • 使用64 MHz内部振荡器快速唤醒
  • 系统关闭模式下3 V时电流为0.3μA
  • 系统关闭模式下3 V时电流为0.7μA(64KB RAM保留)
  • 内存
  • 512 kB flash/64 kB RAM 针对nRF52832-QFAA
  • 256 kB flash/32 kB RAM 针对nRF52832-QFAB
  • 适用于 Nordic 公司的 Softdevice6
  • 支持多种协议栈
  • 类型2近场通信NFC-A)标签,具有现场唤醒和接近配对功能
  • 12-bit, 200 ksps ADC - 8个可编程增益可配置通道
  • 64 级比较器
  • 15级低功耗比较器用于系统关闭模式下唤醒
  • 温度传感器
  • 32 个通用 IO
  • 拥有DMA的 3x 4-通道脉宽调制单元
  • 数字麦克风输入接口 (PDM)
  • 具有计数器模式的5x 32位定时器
  • 拥有DMA的 3x spi 主机/从机
  • 2x I2C 兼容主机/从机
  • I2S 支持EasyDMA
  • UART (CTS/RTS) 支持EasyDMA
  • 可编程内部外设连接 Programmable peripheral interconnect (PPI)
  • 正交解码器 Quadrature decoder (QDEC)
  • AES 硬件加密支持EasyDMA
  • 使用PPI和EasyDMA无需CPU干预的自主外设操作
  • 3x real-time counter (RTC)
  • 芯片封装
  • QFN48 package, 6 × 6 mm
  • WLCSP package, 3.0 × 3.2 mm

NRF52832协议是2.4g私有协议蓝牙5.0,在协议方面可以兼容NRF51822(NRF51822是2.4g私有协议蓝牙4.0)NRF52832的falsh是512k ram是64k,nrf51822的flash是256k ram是32k,相对nrf51822在内存方面NRF52832还比较占优势的。而且目前在成本方面NRF52832的成本比nrf51822的成本还要更低一点。

网友:
是的,nRF51822 还具备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周边产品,可以在无需 CPU 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可编程周边产品互联 (PPI) 系统进行互动。 灵活的31 引脚 GPIO 映射方案可使 I/O(例如串行接口、PWM 和正弦解调器)根据 PCB 需求指示映射到任何设备引脚。 这可实现完全的设计灵活性及引脚位置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