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问题

楼主(2021-02-09):
我想请教各位,图片里的(1)G与S连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3号处)的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改变2号和3号)会对(1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容类似于软启动吧,栅极电压不会立马掉为0,有个斜率。

网友A:
    MOS管有一个不可消除的特性,米勒平台,这个平台是使用的时候不希望出现的,但是又不可避免,1C50这个电容是为了减小米勒平台,另外在米勒平台阶段又可能会引起电压下跌,增大开关损耗,所以加电容这个有一定削减米勒平台的作用,可以得到我们更想要的效果。  2的1R25电阻是限流的作用,如果没有2的电阻的话,会出现在Q25的1脚为高时,三极管会烧毁,因为短路电流太大,同时电阻大容易处于饱和区,更能起到开关作用。但是如果1R8为47K的话,这个电阻可能有点大,不利于三极管的导通。  3的1R9一般性来说是MOS管的导通电阻,是改变MOS管的导通时间的,一般性来说为几十欧姆作用,作用的话,第一可以减小振荡,因为有极间电容的存在,走线又存在电感效应,所以一起会出现振荡,加入电阻会减小振荡,另外会减小G极的峰值电流,保护MOS管

网友:
    感觉3号电阻阻值过大

网友:
    软启动. 否则1C45瞬间电流很大,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VDDIO_3.3V的瞬间跌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有一个不可消除的特性,米勒平台,这个平台是使用的时候不希望出现的,但是又不可避免,1C50这个电容 ...

    解释的到位

网友:
    1、这个电路从三极管和MOS管原理出发即可;2、MOS管的开关有Vgs控制,C50并联在Vgs上。相当于增大了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Vgs电压由电容充电后产生。电容值增大,对应的电压值上升变慢,最终实现缓启动;
    3、三极管在这里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本来MOS的控制逻辑是“高电平断开,低电平导通”。增加三极管后改为通过三极管基级控制,控制逻辑变为“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断开”。这样的控制逻辑好处是“系统上电后MOS管后端的供电不会直接打开,必须通过主芯片的IO控制才能打开”。而原来的“高电平断开,低电平导通”逻辑会导致MOS管上电后直接打开,然后根据主芯片的控制逻辑在关闭;
    4、R25和R9是用来控制MOS管“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的充电电流的,通常和C50配合使用,最终目标是缓启动。“限流+增容”,两种手段共同实现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