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才可以用串口通信来控制舵机转动

楼主(2021-02-09):
    今天想到如果用串口通信来控制舵机回事怎么效果,但是两个中断好像容不到一起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如果舵机支持RS485接口,就可以用串口转RS485控制。如果舵机只支持PPM控制,则串口基本无望。

网友:
    以前搞舵机都是用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
    舵机就是脉宽控制的啊,串口可以发11111110,11111100.11111000,11110000,11100000,11000000,10000000,00000000 产生8个脉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