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A加工时,经常遇见桥接问题,如下:

楼主(2021-02-09):
在PCBA加工时,经常遇见桥接问题,它会引起元器件之间的短路,遇到桥接必须返修,有没有办法避免

网友:
当然有办法

网友:
    锡膏中的金属含量较高,尤其是在过长的印刷时间之后,往往会增加金属含量,从而导致IC引脚桥接;

网友(2021-07-22):
    推荐你个焊接厂  祥达丰PCBA王工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