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CBA测试架及其用途

楼主(2021-02-09):
什么是PCBA测试架及其用途

网友:
    PCBA测试架在整个PCBA加工制作过程中应用极为广泛,主要用来对完成SMT贴片和DIP插件之后的PCBA板进行测试,其中以ICT测试为主,即通过测试点来测试线路板的电气导通性能,从而判定整块PCB板是否焊接成功。而PCBA测试架就是用来辅助完成这项测试的主要工具。

网友:
    PCBA测试架的质量好坏关系到ICT测试的效率和直通率,由于其长期频繁操作,对于其制作质量有很高的要求,需要PCBA厂家给予足够的重视。

网友:
    PCBA测试架的原理很简单,是通过金属探针连接PCB板上的焊盘或测试点,在PCB板加电的情况下,获取测试电路的电压值、电流值等典型数值,从而观测所测试电路是否导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