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CB层压的问题?

楼主(2021-02-09):
如何解决PCB层压的问题?

网友:
当我们遇到PCB层压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经此问题纳入PCB的工艺规范中,当我们一步步充实我们的技术规范,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质量变化。PCB板层压所出现的质量问题,大多一般是在供应商的原材料或者不同的层压负荷产生的质量问题,少数的客户才能拥有对应的数据记录,使在生产的时候能够区分辨别出相对应的负荷值和材料的批次。于是会发生这样的一幕,PCB板生产出来贴上对应的元器件,在焊接的时候发生严重的翘曲现象,因此后续会产生大量的成本。因此如果能提前预知PCB层压的质量控制稳定性和连续性,就能避免很多损失。

网友:
    PCB板层压所出现的质量问题,大多一般是在供应商的原材料或者不同的层压负荷产生的质量问题

网友:
    从生产和设计两个方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