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S参数的定义和意义?

楼主(2021-02-09):
什么是S参数的定义和意义?

网友:
    S参数(Scattering Parameters,散射参数)是一个表征器件在射频信号激励下的电气行为的工具,它以输入信号、输出信号为元素的矩阵来表现DUT的“传输”和“散射”效应,输入、输出信号是可测量的物理量,测量到的物理量的大小反应出DUT对不同的输入信号具有不同的响应,

网友:
    详见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三版)12章

网友:
    S参数是在射频中用来描述器件特性的参数

网友:
    S参数将电磁场中相关的特性转换为网络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