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麻烦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眼图怎么分析?

楼主(2021-02-09):
    麻烦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眼图怎么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眼图已经很好了,还要分析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仿真出来的结果不知道怎么解读

网友:
    还要分析?这个眼图很好

网友:
    眼睛又大又明亮

网友:
    越大越好的

网友:
    單純用文字很難向你解釋清楚眼圖的好壞。基本上,你要先明暸眼圖各項參數的定義,像是眼高、眼寬、抖動、上升時間、下降時間等等。了解這些定義,你會對眼圖慢慢有了感覺。像從你的眼圖來看,抖動小且訊號重複性高,重複性高也就不會有雙線,也代表你的訊號傳送是穩定及過程中造成的損耗小等等。

网友(2021-05-18):
    TX端的眼图没啥可分析的。真正说分析一般都是在RX端,还有一些测试在板子后接夹具后才做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