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威860的炉子,今天这台炉子生产时,听到有异响。

楼主(2021-02-09):
科隆威860的炉子,今天这台炉子生产时,听到有异响,打开上面炉盖 发现第八个加热马达声音很大,请教大神怎么处理好,非常感谢!" J- ^% E2 l. ]( h

网友:
马达在炉子的上方,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下。马达轴承磨损造成的异响。把马达换了吧,那天马达卡住了,会有烧变频器的可能!(不过你也可以趁马达没有烧之前把轴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