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演示 之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演示 以及 自动化检测应用实例

楼主(2021-02-10):
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 是将自动测量量,包括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的历史变化趋势绘制成曲线图,可以同时多个测量量显示并记录。该功能适用于自动化检测领域对产品或者信号进行客制化故障联动。测量值统计曲线功能是从版本5.50后新增加的功能。在设置区,可以选择要统计的测量量可以选择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等等,也可以多选。不同物理量会用不同颜色的曲线区分。
通过统计曲线的这个功能,我们能清楚看到波形的测量量历史变化趋势。而用示波器看,只能一频一频的波形的变化,但它的历史变化趋势我们是不知道的。统计曲线的目的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它把每一频的测量量记录下来,然后把总共形成的一个趋势画出来。在红色故障按钮旁边的选项栏内,可以选择绘图点的时间间隔。由于记录曲线的取样点一共有2000个点。所以如果要长时间记录统计曲线的话,就需要把时间间隔拉长。例如设置时间间隔为两秒,而这并不意味着,两秒才记一个点。它是把这两秒的内这些变化的最大最小值都记录下来,然后等到两秒以后,再把它们画出来所以时间间隔是更新的数据的间隔时间,但是这个过程中,它不会丢掉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介绍峰峰值的统计我把输入的幅值逐步的往上调,我们会发现它的幅值变大的时候,峰峰值的统计曲线趋势是变大的,峰峰值从0.729变到了3伏并且峰峰值变化的整个过程,通过统计曲线可以即使看到变化过程,历史变化趋势。而用示波器观察,只能看到当前的的峰峰值是多少。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在同时检测物理量时,可以观察物理量的历史变化趋势下面介绍一下故障联动的功能在故障检测设置栏勾选峰峰值,设置故障范围和故障码。当峰峰值超过所设置的范围后,系统自动检测并判断为故障,于是自动暂停那当故障的时候 你确实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警告外界可以IO报警、软件报警或者用SR窗口发送一些故障。图中这个就是软件报警。
最后介绍统计曲线和故障联动的应用 首先选择要监控的物理量,同样也是可以同时选择多个。例如我选择监控这个周期信号的周期,现在的周期是1k
把故障检测打开,然后选上周期 选择故障,小于17.6微秒 大于1500微秒的时候固定的故障码是01
设定这个故障以后,因为频率影响它的周期,我开始调它的频率。
因为它的周期已经超过了刚才的警戒范围,所以它现在报故障了,然后usb示波器的灯会变亮。自动控制系统的PLC联动,告诉PLC ,IO口置高了, 这时候串口模拟输出了一个IO高电平给外界,然后故障联动的部分会通过串口报警在串口调试页面,我们发一个命令,询问现在示波器的状态串口回复的命令是01,01代表是停止的状态然后手动发送第二个命令:询问故障,查看故障类型,他会通过故障码告诉我们是哪个故障。串口反馈的是01,而周期故障码为01,因此我们就知道故障的原因是周期故障了。
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故障了,所以就可以排除故障。把周期调到故障的合理范围之内通过IO控制我的软件启动现在我们看到统计曲线没有报故障。我们通过串口询问状态,串口回复02,表示正在采集。发送询问故障,回复的是FE,表示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