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演示 之 信号发生器 模块 的使用

楼主(2021-02-10):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LOTO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模块进行操作,以及上位机软件如何设置相应的功能,选择波形输出种类,设置频率,如果调节幅度,如何调解偏置电压,如何进行扫频等等。
购买了信号发生器模块会受到一个原件和两个旋钮,和一条输出线。两个旋钮可以放在模块的旋钮上。
信号发生器如图接在示波器的拓展接口上后,示波器的通道b被挡住了。因此,信号发生器模块的下面的通道是示波器的b通道,上面的通道才是信号发生器模块的输出。
信号发生器模块如图中,左边旋钮用于调整大倍数,即输出的信号的幅值。右边旋钮用于调整偏置,偏移量的。
插上信号发生器后,示波器与上位机连接。首先确认信号发生器模块的指示灯亮了。
在示波器上位机的设置栏中,选中信号发生器
在这里,可以选择输出波形,设置波形频率。最大可设置13兆频率的波形。

由于信号发生器模块的调整旋钮上是没有刻度的,如果想输出特定幅值的波形,可以先讲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在示波器上,边拧动旋钮,边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幅值,达到调整幅值的作用。最大可以输出4.5伏的波形。
偏移量的调整也是一样的方法。
在设置栏中有扫率的功能。首先设定起始频率和最终频率,点击扫屏。波形就会从设定的起始频率开始自动变化。
模块的背面是为了保护原件,防止静电。所以手拿信号发生器模块时,尽量不要接触到芯片,防止静电。

网友:
模块的背面是为了保护原件,防止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