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音频探头介绍

楼主(2021-02-10):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一下LOTO示波器新发布的外围配件——音频探头,它可以采集和显示分析环境声音,可用于噪声检测,音频分析,音频判断,语音处理等方面。该音频探头可以用在LOTO示波器系列的任何型号上,现在我们以最基本的OSC482作为例子来讲解。 信号采集工具是一个声音探头,量产的时候会有一个录音海绵罩在上面,使用时只需将声音探头接在OSC482的扩展口上,打开上位机就能看到波形随着外界的声音变化而变化,如果波形微弱,可以在上位机上将放大倍数调大。
       此外还可以看信号的频谱,在上位机上把FFT功能打开,当检测到信号之后既会有时域波形(界面上半部分),也会有频域分析的频谱图(界面下半部分),这些都是实时进行的。
      声音探头有两种不同的接口形式可接在OSC482上,一种是直接接在扩展口上。扩展口可以起到传出信号的作用,除此之外,声音探头由我们的扩展口直接供电,话筒里面自带放大电路;另外一种探头接口形式是,探头会有两个端口线,一个用来接入OSC482的通道口(A通道,B通道都可以),另外一个端口是电源线,此型号声音探头由外部供电,电压输入范围是9-12V,由图可见白色接线端为信号线端口,红色接线端为电源线。
      当两个不同型号的声音探头采集到同一个声音源的时候,因为两个声音探头供电电压的不同会导致它们放大的灵敏度不同,放大倍数不一样。
       总结:介绍了两种不同型号的声音探头,一种是直接接在扩展口,扩展口除了传输信号之外,还有供电的作用;另外一种声音探头有两个接线端,一个用来传输信号给示波器,可以接在A通道或B通道,另外一个接线端是电源线,可输入9-12V的电压。探头供电电压不同会导致放大灵敏度不同。示波器还具有声音信号的频谱分析功能,为使用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网友:
探头供电电压不同会导致放大灵敏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