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 示波器 软件功能 演示 之《RS232串口解码》

楼主(2021-02-11):
我们今天演示一下怎么用LOTO示波器对串口进行解码,使用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设备,来产生串口数据,用OSCA02 LOTO示波器演示。
示波器我们只需要建立一个通道,连到A通道上,接上探头。
  DB9是一个标准的串口接口,这种串口的电平就不是ttl电平。当然我们做单片机或者做ARM开发的时候,芯片有一些是ttl电平的串口,通过RS232可以转成这种电脑上用的对接的这种串口,这种大概十几伏。
这边我们加了一个接口,方便把他的2,3脚短接,就是自发自收,5脚是接地。这样的话我用示波器的黑夹子接他的地,然后用探针接他2,3脚的短接。在自发自收的过程中监测他的数据波形来做解码。因为我们不是ttl电平,所以他的电平比较大。

接上后就是整套的一个串口自发自收,解码是要用峰峰值模式,你用其他模式因为他会做滤波,会影响你的波,你的数据的陡峭,所以用峰峰值模式。
我们把闭口都关了,只留了一个B通道,然后你会看到A通道已经显示不下来了,已经掉到底下去了这是因为已经超限警告了。

因为他不是ttl电平,我们×1挡能测±5V的范围,你得用X10档,要把探头打到×10,你会看到他的数据回来了,相应的软件上达到的×10,你会看到一个-9V的一个电压。
我们准备好以后会在设备关联器里看一下USB转串口的串口号,我们看到串口号是串口3,我们可以用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自带的一个串口测试的一个功能,RS232。可以选择串口号,然后自发自收一组数据,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有 次功能的串口的专业的软件。
我们在这个界面会有一个串口的一个界面,其实是为了我们做PASS/FAIL测试自动化检测方便和你的设备握手的,当然你可以做这种串口自发自收的调试,刚刚选了COM3。串口会有一些基本设置,我们就选择默认的设置了。我们如果点发送的话,会发送这样一串:0XFE 0XFE 0X01 0X02 0X03 0X00 0XEE,点击发送。
理论上来说是自发自收的,但我们看示波器里,是看不到数据的,因为你发了以后他就被新的数据覆盖掉了,那就是转瞬即逝的,你是看不到的。那就得用触发来抓一闪而过的rs232数据,将触发勾选上,选择一个合适的触发电平,点击单次触发,等待触发条件,再发送一组数据。
数据被抓到了,触发停止,我们现在看到缓冲区里面完整的还有一部分数据是躲在这里面的。我们现在停止设备,就可以拖动缓冲区,我们直接拖波形也可以,把一个完整的数据就拖出来了。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你解码对应的设置是要一样的,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都要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解码的时候就可以把解码开关设置为开启状态,解码打开,这就是一个基本的RS232解码过程。
还有一种容易出问题的解码过程是波形太密集或太稀疏,人眼睛已经分不清数据了,也是很难解的。那其实是需要我们调整时间档位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再进行解码就可以了。
还有几种设置会影响你的解码,位反转、数据反转、默认电平的选取都可能使你的解码错误或解不出来。
我们的说明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讲这一块的内容,第八章第二节,第二十小节。这边刚才的这些内容都会有,关于位反转,数据反转这些案例,每个代表什么意思,这边都会有。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