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后按过孔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13):
怎么我看别人都是直接放就行,我还要取消布线后才能放过孔。

网友:
    直接按小键盘的*号直接打过孔

网友:
    你操作不对,直接按2

网友:
走线的时候,按2可以放置过孔,按3就可以改变线宽度大小,按4可以选择不同大小的过孔。
这是走线的时候最基本的几个操作,可以提高效率,你也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