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结果解读

楼主(2021-02-13):
我找了一个图纸,先做 S 参数提取,然后做瞬态仿真,查看眼图和电压波形,电源结果太差了

网友:
    很棒棒 哦  ,加油呦

网友A:
    感觉是电源去耦 电容设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源去耦 电容设置不合理

根据什么判断的,目前都是根据芯片端推荐加的

网友:
    60mV的VPP  6%,也不是很差吧,再优化下去耦电容。芯片手册推荐的只能作为参考,具体效果,还要结合板子的AC 阻抗仿真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