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 power SI中下面的求解器的区别?

楼主(2021-02-17):
我只知道1,Model extraction是一个2.5D的场的求解,可以进行S参数的提取,电源阻抗的提取。用在5G HZ以下。
2,3D FEM是全波提取。可以用在更高频率。可以提取S参数。3DFEM Full-Wave Extraction与3DFEM Full-Wave Spatial的区别?
3,ERC-Trace Imp/Cpl/Ref Check 阻抗,耦合的检查。
4,Rasonance Analysis 谐振分析。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21-06-24):
    学习了,之前都不了解。

网友(2021-12-13):
    请教一下,Sigrity 2021里的3DFEM需要单独装吗?我的3DFEM开始提示没有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