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布局差不多的板子突然要换元器件,要怎么操作呀?

楼主(2021-02-18):
如果一个布局差不多的板子突然要换元器件,要怎么操作呀?

网友:
这个除了重新开始,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好像可以进行更新

网友:
    替换电路,替换封装,更新PCB就好了啊

网友:
    如果是从原理图中修改的,分配封装后需要重新导一下网表。如果直接从PCB封装库里修改可以直接更新到PCB中。

网友:
    先修改原理图,然后重新编译原理图,然后Design/Update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