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数字电路板中,有多个不同电压值的电源,铺电源平面时应该尽量采用多层电源...

楼主(2021-02-18):
在高速数字电路板中,有多个不同电压值的电源,铺电源平面时应该尽量采用多层电源平面还是在同一层电源平面上分开布置好?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的吧

网友:
板子比较小,器件很多的话应该可以这样处理的吧

网友:
可以在一个平面上多个电压,注意之间隔离开。也可以把最重要的电源单独走一层,这样保证它不受其他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