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故障模式和机制具体是怎么样的?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1-02-18):
LED故障模式和机制具体是怎么样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失效模式吗?

网友:
    退化是大多数LED的自然寿命以磨损机制结束的

网友:
    活性区内的缺陷可以促进形核和位错生长,尤其受温度和电流的影响。白光LED中的磷光体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变化而退化,导致光的颜色发生变化(通常会变得更蓝)。环氧树脂包装会随时间变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效模式吗?

    由于缺陷、电迁移或不完全焊接,制作不良的LED可能会在基板内形成电阻(和温度)越来越高和越来越低的区域。这可能会导致电流拥挤,高功率LED上的电流拥挤会导致热失控:温度升高会导致电阻增大,进而使温度进一步升高。这类故障可通过选择适用于大电流应用的额定LED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