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1-02-18):
如图中电路图,横向导线和纵向导线没有接触,算是把这两个方向的导线作为触发LED亮的开关,请大神指教图中问号的地方应该接一个啥东西?一块电池这样接,分出去的电流电压可以做到互不干扰吗?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

网友:
看不懂,你这路子太野了。你是想用一块电池驱动点亮6颗LED?这LED又串又并,两个PIN脚咋四根线?看不懂

网友:
图片不清晰,找张清楚的再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