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为PADS大神,这些技能你必须掌握!!!

楼主(2021-02-18):
无模命令总结
1、C 补充格式,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 Plane 层的焊盘及 Thermal。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C 显示,再次输入 C 可去除显示。
2、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D 来切换。建议设计时用D 将 Display Current Layer Last=ON的状态下。(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奇妙的现象出现)
3、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DO来切换。
4、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无 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 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测试 PIN 的 VIA 方式终止.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E 来切换。
5、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奇妙的现现象发生)
6、 L <n>改变当前层到新的 n 层,<n>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or (L top)。
7、N <s>用来让 NET 高亮显示, <s>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示信号,如 N GND会高亮显示整个 GND。N- 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8、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9、PO 自动敷铜外形线 on/off 切换。(敷完铜时有用)
10、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 dx, dy 和 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 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11、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进行测量。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 QL 就会得到相关长度报告。
12、 R <n>改变显示线宽到<n>, 如, R 50。
13、 RV 在输出再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14、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 一个参数。
15、SPI 显示 plane 层的 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框中的一个参数。
16、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17、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18、 X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19、 W <n>改变线宽到<n>,如 W 5。

Grid命令总结
1、G {} Grid 全局设定。可同时改变设计与 VIA Grid。如 G25 或者 G25 25。
2、 GD {} 屏幕上的显示 Grid 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如 GD25 25 或者 GD100。
3、 GP 切换极坐标 grid 。极坐标 grid 在设计外形为圆形、或者元件布局按极坐标方式放置时使用。
4、 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 a 为角度)。
5、 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 r。
6、 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 a。
7、 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 da。
8、 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 r。
9、 GR 设计 grid 设定, 如 GR 8-1/3, GR 25 25, G 25。
10、 GV 贯通孔 Via grid 设定, 如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检索命令
1、S <s>检索元件参照名或是端子,如 S U1 、 S U1.6。
2、 S <n><n>检索绝对坐标,如 S 100 100。3、 SR <n><n>检索相对坐标 X 与 Y, 如 SR -500 100。
4、 SRX <n>检索相对坐标 X, 如 SRX 500。
5、 SRY <n>检索相对坐标 Y, 如 SRY 200。
6、 SS <s>检索并选中元件参数名, 如 SS U10。
7、 SX <n>保持 Y 坐标不变,移动到 X 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X 300。
8、 SY <n>保持 X 坐标不变,移动到 Y 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Y 400。
9、 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角度命令(drafting 时的快速设定)
1、 AA 任意角度。
2、 AD 45 度角度。
3、 AO 直角。
4、 UN [<n>] 用户设定 Un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undo (1-100);<n>是可选项,如 UN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 undo。
5、 RE [<n>] 用户设定 Re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Rndo (1-100); <n>是可选项,如 RE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 Redo。

设计规则检查命令 Design Rule Checking
1、DRP 设置系统处于防止安全间距错误状态。(在布线前要把规则设置好,布线时最好打开,以免出现错误)
2、 DRW 设置系统处于警告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3、 DRI 设置系统处于无视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4、 DRO 关闭系统 DRC(注意此时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布线命令
1、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3种方式间切换。
2、 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3、 PL <n><n>设置布线层对,该处<n>可为层数或是层名。如 PL 1 2 或者 PL top bottom。
4、 SH 推挤方式 on /off 切换。
5、 V 选择 via 类型,如 V 标准 via。
6、 VA 自动 via 选择。
7、 VP 选择使用 partial via.
8、 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9、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绘图相关命令 Drafting Objects
1、 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2、 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3、 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4、 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与鼠标动作相关的命令
1、 M 键与鼠标右键具有相同功能,打开当前状态下的的快捷命令菜单(Pop-up Menu)。
2、 Spacebar 空格键与鼠标左键有相同功能。可以用来对当前光标处的元素进行选择、完成、追加拐角等操作。

关于显示丝印的
1、Z+1 显示的为第一层 Z+2 显示的为第二层 依次类推
2、Z+o 显示外层,即首层
3、Z(n-M)即显示第几层到第几层
4、Z*.显示所有层.
5、ZT 显示顶层,ZB 显示底层
6、ZC 显示当前层 ,ZD 显示所有文档层
7、ZE 显示所有电气层, Z I 显示内层
8、ZO 显示板的外层,就是顶层和底层,Z T 显示底层
9、Z PMB 显示助焊底层,Z PMT 显示助焊顶层
10、Z SMB 显示阻焊底层,Z SMT 显示阻焊顶层
11、Z SSB 显示丝印底层,Z SST 显示丝印顶层

辅助命令
1、 ? 可以打开英文帮助文件 help,相当于 F1。
2、 BMW 创建宏命令,详见"To Use BMW"。
3、 BLT 实行基本的 Log 测试。
4、 F <s>快速打开文件,这里的<s>为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我想成为PADS大神

网友:
    蛮实用的,适合收藏

网友:
    还可ui下
    但是

网友:
    厉害了,膜拜大佬

网友:
    有啥用,我看没啥用

网友:
    大神最牛逼了

网友:
    很全的无模命令,666

网友:
    PADS大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