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对指定焊盘设置热焊盘和自定义热焊盘?

楼主(2021-02-18):
pads中 ,菜单setup-padstaks-pad style中选择thermal,这个功能怎么无法使用呢?每次设置了,自己又恢复默认了!!      请问如何对指定的某一个焊盘设置为热焊盘?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是每次都设置

网友:
    PADS可以对某个焊盘单独指定吗

网友:
    对指定焊盘画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