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板上的接口外壳接地问题

楼主(2021-02-18):
    你好,我现在设计的板子上有一些包括usb、RJ45D-SUB接口,请问这些接口的金属外壳怎么处理,和电路板的信号地直接连接可以吗?由于目前是测试版,不确定是否会接到外部金属机箱上。2 A9 X9 Y2 N' ?0 E

网友:
    同电源GND相接试试看。

网友:
    这些接口"系统地"和机壳地之间的处理方法如下: 10nF电容与1M电阻并联再连接在系统地和机壳地之间。 电容的作用:滤除外界的高频干扰; 电阻的作用:一些累积电荷的泄放(如ESD等)

网友:
    最好是接到机箱壳上吧,如果不能接的话,那就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