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Flash检测故障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1-02-18):
碰到一个flash故障问题,单片机在正常运行时,运行一段时间flash代码检测报故,当给板卡重新上电后,又恢复正常。经过读取对比故障时flash存储的程序和flash正常时的程序。发现flash故障时,读取的数据有一位变位了,由0变位1,而且这种故障很难复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flash程序位变位,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的大神,知道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B% {1 U9 @/ K/ ~+ M

网友:
第一遍读完都没读懂,扎心了

网友:
感觉软件就是给你反馈硬件电路的一个操作结果,要找问题还是得回到硬件电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