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敏感电阻,敏感电阻的种类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1-02-18):
什么是敏感电阻

敏感电阻器是一种对光照强度、压力、湿度等模拟量敏感的特殊电阻。选用时不仅要注意其额定功率、最大工作电压、标称阻值,更要注意最高工作温度和电阻温度系数等参数,并注意阻值变化方向。

敏感电阻种类特点

目前,敏感电阻的种类较多,比较常见的有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压敏电阻、力敏电阻、磁敏电阻、湿敏电阻和气敏电阻,下面就分别简要介绍。

一、热敏电阻。热敏电阻是一种电阻值对温度非常敏感的电阻器,这种电阻一般由单晶、多晶等半导体材料制成,其种类较多,如根据阻值的温度数可分为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少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如按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大小及变化速度;可分为缓变型和突变型两种;如按电阻器受热的方式来分,可分为直热式和旁热式两种;按其形状、结构来分,还可分为棒状、园片、方片、珠状,线管状、薄膜及厚膜等热敏电阻,热敏电阻的主要特点是对温度灵敏度高、热惰性小、寿命长、体积小和结构简单。在温度测量、控制、火灾报警、气象探空、微波和激光功率测量等领域内应用较多。

二、光敏电阻。光敏电阻是根据半导体光效应原理制成的一种电阻元件,其阻值可随着入射光线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光敏电阻一般由玻璃基片、光敏层、电极等部份组成,根据光敏层所用的材料,可以分为多晶光敏电阻和单晶光敏电阻、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持性,又可分为紫外光光敏电阻、可见光光敏电阻以及红外光光敏电阻。紫外光光敏电阻对紫外线反应十分灵敏,可用于探测紫外线;可见光光敏电阻主要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主要有硒、硫化镉、硒化镉、硫化锌等光敏电阻,一般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

三、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一种在两端施加电压到某一特定值时,其电阻值急剧变小的敏感电阻器,根据制作的材料不同可分为碳化硅压敏电阻、硅压敏电阻、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和钛酸钡压敏电阻等。按其结构可分为体型压敏电阻、结型压敏电阻、单颗粒层压敏电阻和薄膜压敏电阻等,按其伏安特性可分对称型压敏电阻和非对称压敏电阻。其性能参数为标称电压、标称电流、非线性系数、通流能力和电压温度系数等,压敏电阻主要用于过压保护和稳压电路之中。

四、磁敏电阻。磁敏电阻又叫磁控电阻。它是利用磁阻效应制成的,它的显著特点是:在弱磁场中阻值与磁场的关系按平方律增加,在强磁场中则按线性增加,磁敏电阻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但不能判断磁场方向,而且受温度影响大,磁敏电阻的阻值随磁场的变化而变化。利用磁敏电阻的变化,可以精确地测试出磁场相对于磁敏电阻的位移,磁敏电阻还可以用来制作无触点开关,在测量技术,自动控制和信号处理等方面大有作为。

五、力敏电阻器。如果在半导体晶体上施加压力,除产生形变外,晶体内部的对称性将发生变化,即导电机理发生变化,从而使晶体的导电率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由于外力引起半导体材料电阻率变化的现象称为半导体的压阻效应,这个原理也就是力敏电阻的制作原理、力敏电阻可实现力、位移和扭矩等物理量的电转换。因而用它可以做成转矩计、延度计、张力计、加速度计、半导体话筒和各种压力传感器等。

六、气敏电阻。这是一种利用半导体表面吸收某种气体分子后发生氧化或还原反应,而使电阻率改变的特性所制成的一种敏感电阻。通常根据材料的配比和结构不同而分为N型、P型,N型气敏半导体遇还原性气体时,以正离子状态吸附在其表面、使导带电子密度增加,从而电阻减小。P型金属氧化特半导体遇到能提供电子原性气体时,电阻增大,而遇到吸引电子的氧化性气体时,则电阻减小。气敏电阻也是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元件,它可以做成各种气敏探测器,在各种管道和密封系统的探漏、环境监测、防火和自动控制方面有独到的作用。

七、湿敏电阻。湿敏电阻是其阻值随环境相对湿度的变化而改变的敏感元件,它由感湿层、电极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绝缘基体所组成。当感湿层吸附环境中的水份之后,就引起两极间电阻的变化。这种敏感电阻器用来制作毛发湿度计和干湿球度计精确度非常高,因而常用于湿度测量和控制领域。

总之,敏感电阻器的作用已越来越广泛和重要,初级电子爱好者,要全面正确了解其原理和掌握其使用方法,还必须熟悉各类敏感电阻器的具体型号和技术参数,这在一些电子书籍中已有介绍,在此就不一一赞述。

网友:
    压敏电阻是一种在两端施加电压到某一特定值时,其电阻值急剧变小的敏感电阻器,根据制作的材料不同可分为碳化硅压敏电阻、硅压敏电阻、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和钛酸钡压敏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