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于灰色GM(1,N)模型 做 监测变形之类预测分析这么少见?都是用GM(1,1)做的

楼主(2021-02-18):
为什么基于灰色GM(1,N)模型 做 监测变形之类预测分析这么少见?都是用GM(1,1)做的

网友:
多变量的情况不常用吧

网友:
据说GM(1,N)不适合预测

网友:
因为灰色预测的数据量不能太大,大数据量一般就用神经网络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