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tar指令

楼主(2021-02-18):
tar指令既可以解压又可以压缩。详解如下:

-c: 建立压缩档案
-x:解压
-t:查看内容
-r:向压缩归档文件末尾追加文件
-u:更新原压缩包中的文件

这五个是独立的命令,压缩解压都要用到其中一个,可以和别的命令连用但只能用其中一个。

-z:有gzip属性的
-j:有bz2属性的
-Z:有compress属性的
-v:显示所有过程
-O:将文件解开到标准输出

这几个命令是根据需要在压缩或解压档案时可选的。

下面的参数-f是必须的

-f: 使用档案名字,切记,这个参数是最后一个参数,后面只能接档案名。

这条命令是将所有.jpg的文件打成一个名为all.tar的包。-c是表示产生新的包,-f指定包的文件名。

这条命令是将所有.gif的文件增加到all.tar的包里面去。-r是表示增加文件的意思。

这条命令是更新原来tar包all.tar中logo.gif文件,-u是表示更新文件的意思。

# tar -tf all.tar
这条命令是列出all.tar包中所有文件,-t是列出文件的意思

# tar -xf all.tar
这条命令是解出all.tar包中所有文件,-x是解开的意思

压缩

tar –cvf jpg.tar
tar –czf jpg.tar.gz    将目录里所有jpg文件打包成jpg.tar后,并且将其用gzip压缩,生成一个gzip压缩过的包,命名为jpg.tar.gz
tar –cjf jpg.tar.bz2  将目录里所有jpg文件打包成jpg.tar后,并且将其用bzip2压缩,生成一个bzip2压缩过的包,命名为jpg.tar.bz2
tar –cZf jpg.tar.Z    将目录里所有jpg文件打包成jpg.tar后,并且将其用compress压缩,生成一个umcompress压缩过的包,命名为jpg.tar.Z
rar a jpg.rar  rar格式的压缩,需要先下载rar for linux
zip jpg.zip    zip格式的压缩,需要先下载zip for linux
解压

tar –xvf file.tar  解压 tar包
tar -xzvf file.tar.gz 解压tar.gz
tar -xjvf file.tar.bz2   解压 tar.bz2
tar –xZvf file.tar.Z   解压tar.Z
unrar e file.rar 解压rar
unzip file.zip 解压zip

总结

*.tar 用 tar –xvf 解压
*.gz 用 gzip -d或者gunzip 解压
*.tar.gz和*.tgz 用 tar –xzf 解压
*.bz2 用 bzip2 -d或者用bunzip2 解压
*.tar.bz2用tar –xjf 解压
*.Z 用 uncompress 解压
*.tar.Z 用tar –xZf 解压
*.rar 用 unrar e解压
*.zip 用 unzip 解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