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Simulink 中ROS学习总结(一)通讯设置

楼主(2021-02-18):
事先准备:

       1. 安装2015a 以上的 Matlab    (推荐使用2018a 以上的版本)

       2.   安装Robotics System Toolbox

             Matlab的菜单栏,单击附加功能

             弹出窗口,搜索Robotics System Toolbox,根据提示安装即可。

开启正式的学习(一)通讯设置

一、Matlab部分

使用如下命令即可使Matlab 与运行roscore 的主节点服务器进行通讯

Windows系统下:查看IP地址。

Linux 系统下:查看ip地址   ifconfig

断开Matlab的ROS通讯使用命令: rosshutdown

注意:一个Matlab 只能运行一次rosinit ,这和一个ROS网络环境只能运行一个roscore 是同一个意思。所以 若想更换Matlab 的主节点ip 只能先断开通讯,重新设置运行rosinit

在命令行窗口运行rostopic list 查看主节点服务器发布是ROS 话题

使用 rostopic echo 看是否可以正常读取话题数据

二、Simulink部分

Simulink是模块化工具,不需要坚实的语言基础就可以很快上手。

测试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于Matlab/Simulink 中ROS学习总结(一)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