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IPC函数连Sqlite3数据库不通

楼主(2021-02-18):
     最近计划用skill的 IPC函数连Sqlite3的数据库做数据存储,但是IPC函数调试了很久都没搞定,不知道问题在哪。
有高手指点下不,非常感谢!

代码如下:
cid = ipcBeginProcess("d:\\sqlite\\sqlite3.exe" "" nil nil nil "D:\\sqlite\\hj_ls.log")
ipcWriteProcess(cid "sqlite3_open(D:\\sqlite\\TestDB.db)\n")
这里创建函数库TestDB.db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Sqlite3的文件是从官网下的,在CMD下执行正常。

网友:
    大神呀,膜拜

楼主:
    sqlite语法用错了,现已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sqlite语法用错了,现已解决:

            cid = ipcBeginProcess("d:/sqlite/sqlite3.exe d:/sqlite/ODBC/TestDB.db" "" nil nil nil "D:\\sqlite\\ODBC\\hj_ls.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cid = ipcBeginProcess("d:/sqlite/sqlite3.exe d:/sqlite/ODBC/TestDB.db" "" nil nil nil "D:\ ...

    对这个功能表示感兴趣,能否提供点思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id = ipcBeginProcess("d:/sqlite/sqlite3.exe d:/sqlite/ODBC/TestDB.db" "" nil nil nil "D:\ ...

    读写都可以了,sqlite用法应该和sqlserver比较类似的吧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要连数据库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要连数据库做什么功能呢?

    之前有考虑过,将BOM上传到局域网,然后所有人都可以搜索,可以快速知道,哪个物料,在哪个案子有使用过
    以前用的sqlserver,比较麻烦,目前看来,sqlite可以替代sqlserver了
    只是目前还要研究,sqlite怎么连接局域网或者网络上的数据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考虑过,将BOM上传到局域网,然后所有人都可以搜索,可以快速知道,哪个物料,在哪个案子有使用过
    ...

    你这种还是用专用数据库吧,有很多现成的物料管理系统,sqlite3只适合简单的数据共享 。
    sqlite3就一个文件系统,不需要单独的运行服务,将文件放共享盘就能共享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要连数据库做什么功能呢?

    有需要数据共享的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