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函数的传递函数

楼主(2021-02-19):
对于下图中的含有指数函数的传递函数,如何使用尼氏图来判断其稳定性,对于指数函数可以使用matlab中的pade近似命令来进行转换为有理函数,但是对于指数函数5的(1-s)次方该如何处理?或者是不是这种形式的传递函数就不能使用尼奎斯特稳定性判据来进行判断?

网友A:
一般是用泰勒展开对其进行近似,展开的阶数要结合原系统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泰勒展开对其进行近似,展开的阶数要结合原系统来判断

你好,特勒展开不是只是针对某一局部区间进行线性化处理吗?但是采用尼奎斯特稳定性判据来对传递函数的稳定性进行判断时,频率需要从负无穷变化到正无穷来进行尼氏图的绘制,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特勒展开吗?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特勒展开不是只是针对某一局部区间进行线性化处理吗?但是采用尼奎斯特稳定性判据来对传递函数的稳 ...

最简单的例子,系统延时exp(-d*s),等效成一阶惯性环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