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 AD 显示 PCB Library 呢

楼主(2021-02-19):
怎么让 AD 显示 PCB Library 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蹲一个大神

网友:
要在编缉库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在运行环境下,右下角有个“panels"按钮,点击它,就会出现很多的选择项,找到PCB Labrary,点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运行环境下,右下角有个“panels"按钮,点击它,就会出现很多的选择项,找到PCB Labrary,点一下就可以 ...

panels下面哪里有Pcb Labrary??????   难道是版本不一样的,我用的AD20

网友:
    我用的是AD21,可能是我对你的问题理解有误。我截一张图上来,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els下面哪里有Pcb Labrary??????   难道是版本不一样的,我用的AD20

    我用的是AD21,可能是我对你的问题理解有误。我截一张图上来,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谢谢了。我来更新一下。但是还没有,我猜想是不是我用的数据库形式的library,所有没有这个pcb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