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SIP、ASI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2-19):
SoC、SIP、ASI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SoC: 将原本不同功能的 IC,整合在一颗芯片中。藉由这个方法,不单可以缩小体积,还可以缩小不同 IC 间的距离,提升芯片的计算速度。SOC称为系统级芯片,也有称片上系统,意指它是一个产品,是一个有专用目标的集成电路,其中包含完整系统并有嵌入软件的全部内容。同时它又是一种技术,用以实现从确定系统功能开始,到软/硬件划分,并完成设计的整个过程。
与SIP的区别:
从架构上来讲, SIP 是将多种功能芯片,包括处理器、存储器等功能芯片集成在一个封装内,从而实现一个基本完整的功能。
与ASIC的区别: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是专用集成电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里面的电路结构式固定不可变的。严格意义上来讲,SoC也可以是ASIC,当某一SoC结构稳定后,可作为ASIC来批量生产。一般来讲,SoC带有CPU和一些外设。ASIC一般是指IP核的设计,也就是某一功能模块,如USB,DDR控制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