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的刷新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1-02-19):
请问AD的刷新快捷键是什么?刷新后就不会出现绿色了
左边没有绿色 右边这个就有绿色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更新吧

网友:
为啥会变绿呢?

网友:
AD中PCB报错时可以按快捷键TM进行错误复位,你这个看着像这两个器件重复了

网友:
鼠标点一下封装,就可以知道封装有多大范围,右侧两个封装在丝印1和2处重叠了。
这个复位要用tools菜单下的reset error markers,但是错误还是存在,只是不显示绿色而已。

网友:
    你把J10往下拖点距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