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Txt文档字体怎么修改

楼主(2021-02-19):
不知道怎么改了allegro中Txt文档的字体,不喜欢,求助怎么改回去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了

不喜欢的字体

不喜欢的字体

楼主:
想变回如下字体

网友:
    不清楚哎,蹲一个大神,看看大神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字体类型allegro默认是:MS Sans Serif     字号默认是:9  ,鼠标移动到Preference对应的位置,在左下角就会显示该项的相关说明,改回默认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类型allegro默认是:MS Sans Serif     字号默认是:9  ,鼠标移动到Preference对应的位置,在左下角就 ...

    这个是默认的,之前都是很正常,不知道打字的时候不小心选中了画图的这边,按了什么快捷方式,然后字体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