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ias快捷键加载问题

楼主(2021-02-19):
请教下大神,我有一份设置好的快捷键(alias各种命令), 什么命令或如何设置,可以在启动软件自动加载呢?
不想放到ENV文件中,只想单独调用。

网友:
    不知道,我都是放进env里面的

网友:
    “我有一份设置好的快捷键(alias各种命令)”,把这个保存成一个文件,在 allegro.ilinit里加载load这个文件就行了如果你想用指令去操作加载的动作,可以把加载这个文件的操作,做成一个procedure,注册上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