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设备接收到POE供电,收到的电压是直接给DC-DC芯片转成自己的电压嘛,还是收...

楼主(2021-02-19):
POE受电设备接收到POE供电,收到的电压是直接给DC-DC芯片转成自己的电压嘛,还是收到的电压中间要接什么然后再到DC-DC芯片呢?

网友:
POE供电电压为48V左右,不属于安全电压范围内,所以一般不会用DC-DC直接转;而是过一个反激式的开关电源转成12V或者5V供系统。还有,在正式供电之前还有握手协议,建议多百度一下。

网友:
    先要接支持POE协议的受电芯片,还要接保护,后面可以接自己的DCDC。否则供电设备不识别,不能供电

网友:
    见过买回来的POE设备,但是没弄懂过内部原理

网友:
    POE系统包括供电端设备(PSE, Power Sourcing 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 Powered Device)两部分。
PD设备提供48V到低电压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