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将核心板转为封装库?

楼主(2021-02-19):
    altium Designer如何将核心板转为封装库

网友:
    是用卡尺进行测量,然后像画封装一下制作一个核心板的封装。

网友:
    但是这种方法,效率低,而且封装尺寸容易画错

网友:
    拷贝整个核心板 PCB 至封装库新建元件中

网友:
    在封装库中删除不必要的焊盘及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