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浪涌保护电路中,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可以吗 ?

楼主(2021-02-19):
各位大侠,小弟图中的RV2应放在整流后面还是前面,防浪涌效果好?图中RV1采用相同规格(直径、电压)的一起并联。
抗浪涌要求1500V不知道能不能过?

网友:
    1500v需要打多少次,因为压敏电阻是一个会老化的产品,如果只打一次的话可以通过,另外放在整流前后看你需要保护的器件是什么。放整流前则是整流前浪涌的保护

网友:
    压敏电阻效果不好,反应速度慢。换TVS靠谱

网友:
    但小功率电源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如果用TVS估计成本会高上去。好多厂家不会同意的。

网友:
    保险电阻10R/2w  就可以过1500V

网友:
    电源浪涌保护电路中,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