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Align叠层 | NOT UNDO-able! Align layer: 1 to base pt

楼主(2021-02-19):
利用CAM350叠层时出现NOT UNDO-able! Align layer: 1 to base pt: 这个并不是错误,按照如下操作步骤使用Align功能可以顺利叠层。

1、将刻度设置为0.001:0.001

2、点击Align,箭头会变成选择状态。

3、左键双击钢网层PAD→右键单击→左键单击,此时PAD会变白→左键双击GERBER层相同处PAD,PAD会变白,右键双击,单击确定,层自动会重叠。

这个操作是将GERBER层移动到钢网上,如果将钢网移动到GERBER层上,点击PAD的顺序互换即可。刚开始左键双击PAD,最好选择PAD中心,重叠效果好,其实单击也可以,前后两次落点控制不好,重叠效果会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