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测试设置FM deviation 输入22.5kHz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2-19):
在测试FM性能时,其中有一项设置是FM deviation 输入22.5kHz,请问这个设置的目的及原理是什么?为什么频偏是22.5K而不是其他值?感谢

网友A:
    22.5kHz就是你要传播的音频信号,音频通常最高20kHz左右,你用到100kHz以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kHz就是你要传播的音频信号,音频通常最高20kHz左右,你用到100kHz以下也可以。

不是的 22.5K值得是频偏 一般测试调制信号用的是1KHz

网友:
    这是频偏调制度的概念,和FM带宽要求有关的,具体要计算FM的各项指标。 如果调制度大了,带宽也会超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