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怎么添加独立焊盘?

楼主(2021-02-19):
pads  layout中怎么添加独立焊盘(用作电池焊接点VCC/GND),同时网络怎么添加,求大神帮助

网友:
    在ECO模式下增加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直接从原理图着手,非常规操作,不要直接在Layout里面添加,不然后面导原理图,你添加的独立焊盘会掉的,会掉的,会掉的!!!

    PS:这两个焊点,你完全可以利用开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好就不要添加独立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