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人帮忙做个设计,有偿,能实现功能

楼主(2021-02-19):
具体要求:一个过流保护装置,①直流型:在检测到IGBT电流超过4A时,延时10ms关断;②交流型:检测过零点然后关断IGBT。
特殊要求:①由于没有独立电源,不能使用单片机;②对IGBT被击穿的情况,要有保护。价钱私聊

网友A:
    挣钱啦挣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挣钱啦挣钱啦

    你能做吗,可以私聊qq859135685

网友B:
    串一个高精度电阻,再加一个运放做比较器

网友C:
    是用在高频加热还是哪?应用场合和负载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分钟

    能做吗,可以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在高频加热还是哪?应用场合和负载描述一下

    用在电机控制上,负载为阻感负载

网友:
    (1)直流型比较好解决(2)交流型,你的过零检测,不用单片机控制IGBT?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高精度电阻,再加一个运放做比较器

    我之前公司这样做的,容易误报

网友E:
    直流的我有方案,交流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的我有方案,交流的没有

    能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