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2-19):
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区别是高通滤波器是允许信号中的高频或者交流分量通过,抑制低频或者直流分量的滤波器。而低通滤波器是允许信号中的低频或者直流分量通过,抑制高频分量或者干扰和噪音的滤波器。因此总体来讲就是低通滤波器是保留小于截止频率信号的,而高通的滤波器则是保留大于截止频率信号的。

  1、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分类

  高通与低通滤波器的最常见拓扑是SallenKey。分类有源高通滤波器、无源高通滤波器或一阶高通滤波器、二阶高通滤波器。

  2、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应用

  在电力系统中,谐波补偿时用高通滤波器滤除某次及其以上的各次谐波。低通滤波器用来驱动重低音喇叭(subwoofer)和其它类型的扩音器、并且阻塞它们不能有效传播的高音节拍。

  3、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通过频率

  低通规则为低频信号能正常通过,而超过设定临界值的高频信号则被阻隔、减弱。高通规则为高频信号能正常通过,而低于设定临界值的低频信号则被阻隔、减弱。

  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又称低截止滤波器、低阻滤波器,允许高于某一截频的频率通过,而大大衰减较低频率的一种滤波器。它去掉了信号中不必要的低频成分或者说去掉了低频干扰。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是一种过滤方式,规则为低频信号能正常通过,而超过设定临界值的高频信号则被阻隔、减弱。但是阻隔、减弱的幅度则会依据不同的频率以及不同的滤波程序(目的)而改变。它有的时候也被叫做高频去除过滤或者最高去除过滤(treble-cutfilter)。低通过滤是高通过滤的对立。

网友:
低通规则为低频信号能正常通过,而超过设定临界值的高频信号则被阻隔、减弱

网友:
看名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