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作用_电源滤波器目的

楼主(2021-02-19):
电源滤波器是什么

 电源滤波器是由电容、电感和电阻组成的滤波电路,又名“电源EMI滤波器”,或是“EMI电源滤波器”,一种无源双向网络,它的一端是电源,另一端是负载。电源滤波器的原理就是一种——阻抗适配网络:电源滤波器输入、输出侧与电源和负载侧的阻抗适配越大,对电磁干扰的衰减就越有效。滤波器可以对电源线中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得到一个特定频率的电源信号,或消除一个特定频率后的电源信号。

  电源滤波器作用

 防止设备本身产生的电磁干扰进入电源线,同时防止电源线上的干扰进入设备。电源线滤波器是-种低通滤波器,它允许直流或50Hz的工作电流通过,而不允许频率较高的电磁干扰电流通过。电源线滤波器是双向的,它既能防止电网上的干扰进入设备对设备产生不良影响,使设备满足传导敏感度的要求;又能防止设备内的电磁干扰通过。电源线传到电网上,使设备满足传导发射的要求。能够产生较强干扰的设备和对外界干扰敏感的设备都要使用电源线滤波器。能够产生强干扰的设备有:含有脉冲电路(微处理器)的设备、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使用可控硅的设备、变频调速设备 、含有马达的设备等。敏感电路如:使用微处理器的设备、小信号模拟电路等。

  电源滤波器目的  电源滤波器的目的是在抑制电磁噪声,噪声的影响可分为以下二种:

 1)发射(Emissions):是要将由设备产生,影响电源或其他设备的噪声降到法规(例如FCC part 15)允许值以下,例如由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

 2)抗扰(Immunity):是要将进入设备的噪声降低到不会使设备出现异常动作的程度,例如用在广播电台发射设备中的仪器。

  电源滤波器要抑制的噪声可分为以下的二种:

  1)共模:在二条(或多条)电源线都相同的噪声,可视为电源线对地的噪声。

  2)差模:电源线和电源线之间的噪声。

  同一个电源滤波器对于共模噪声及差模噪声的抑制能力会有所不同,一般会用频率对应抑制量(以分贝表示)的频谱来说明。

网友:
电源线滤波器是双向的,它既能防止电网上的干扰进入设备对设备产生不良影响,使设备满足传导敏感度的要求;又能防止设备内的电磁干扰通过

网友:
滤波经常可以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