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继电器的具体安装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21-02-19):
1、安装方位安装方位假如和继电器厂家对冲击的防卫一致,可以充分利用汽车继电器的性能。提出冲击防卫垂直平分触点和流动线圈的健身运动方向,对于非励磁调节器,可以合理改善NC触点的抗震冲击性能。安装时,使汽车继电器的接触轴直径与路面平行,可以防止接触点反弹,防止碳化物掉落到接触表面,从而提高触摸稳定性。多台汽车继电器应防止小负载触点位于大负载触点下。

2、近距离设置依据处设置多个汽车继电器时,可能会引起异常烫发,一般以2毫米为间隔积极推荐。如果近距离设置旋转光性或磁保持车继电器,会伤害姿势工作电压。

3、安装外壳汽车继电器,不能拆卸外壳,请先应用弹簧垫圈,以防止安装、松动、损坏、变形。扭转扭矩在0.5~70nm类别内。

4、插头汽车继电器插入压缩强度建议为40~70N。

5.考虑到相同负荷规定的商品大小不同。根据允许的安装室内空间,可以选择低长宽比或小安装总面积的商品。

6、汽车继电器安装方法为PCB平板、ISO插座安装方式、ISO280插座安装方式和外壳固定方式、卡安装方式。对于小型、不经常拆的汽车继电器,一般使用PCB板,而对于经常拆的汽车继电器,则使用插座安装方法。对于主控制电路电流超过20A的汽车继电器,通常使用电源插座,根据PCB电路板防止出现大电流,防止PCB电路板发热(短期工作中汽车继电器外部)。对于体积较大的汽车继电器,根据冲击、振动标准,可以选择外壳安装,使脚不受损。

网友:
这看了我就回了